这个电机谁会用

楼主(2013-08-13):
想用这个电机,但驱动电路不懂也没有,想请教高手指导。手机13093088095

网友:
三菱伺服  电机上不是有型号吗HA-SA102  百度一下  想用伺服功能肯定得配相应的驱动才行  单用电机功能的话估计变频就可以搞定  还是等高手回答吧

网友:
路过,听高手们解说。

网友:
想直接用最简单就是变频器驱动,暂时我也这样用,但是会发热,需要做好散热,至于堵转问题因为下刀不大,还没碰到过。最好的办法肯定是找到原配驱动器了。。。

楼主:
谢谢,这个驱动目前在请人找,如找不到,就用一般的三相交流电机了。

网友:
买个MR-J的驱动就可以带动了

网友:
带编码开关的,用做一般用途就没必要了.

楼主:
(买个MR-J的驱动就可以带动了),这个要多少米啊,还要找插头的,不知好找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