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发现内幕

楼主(2013-08-13):
同一个某宝  店铺 第一次和第二次买的桨  尽然不同 如图  从断面看 都不一样
第一次买的  折180瞬间回弹  而且  拿起来掉桌子上 听到脆脆的声响 韧性也好
第二次买的  直接垃圾塑料做的  感觉像皮子的  折个 90度才慢慢的会弹  \\

声明 主要是2次拍同一个连接  同样价钱

网友:
恩……我也用过那种类似回收塑料的仿APC桨,很软,轻松手撕,换回彩桨了

网友:
正厂与副厂

网友:
同用仿APC的没发现,下次我留意看看

网友:
我的原厂APC断裂是跟你第二次一样的

网友:
用碳桨吧,不是一种感觉的,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第二次确实有点渣渣的感觉

网友:
我也有使用原厂和仿制的APC桨叶,飞行频率也很高,几乎每天都是2-3块电,没发现什么问题。
看楼主的桨叶断裂情况,应该不是射浆吧,而是物理碰撞所致吧。

网友:
伟大的发现啊!! 美洲大 陆 。 苦逼的发现啊  断开的 桨

网友:
现在东西都在偷工减料   物价上涨

网友:
這槳要飛是好的!

网友:
頂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换好桨吧

网友:
现在这个浆确实仿的太差了,把浆锁紧都还没有锁全紧就短了

网友:
还是用碳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