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为甚么舵机改外接供电失败?

楼主(2013-08-13):
用
舵机
定了中位去掉
电机
接打弹波箱,发现接收机输出电压好像不够,
后来试着把红黑线另接外部
电池
,留白线接接收机,发现舵机跟本不受控制的,只是跟着电池正负极单向运行?

网友A:
单独一根白线接接收机?怎么形成回路啊

网友B:
黑线并联多一条给舵机

网友C:
舵机 可以 单独 外接 电源,但是 与 接收机
或者 陀螺仪 或者 飞控:除了接‘白线’还要接‘地线’。
要接 这 2根线 ,就 能 正常 咯 。。

网友D:
黑线必须共地,黑线负极公共端。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