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与NANO CP自稳系统区别带来的操作(手感)不同,有这两种鸡鸡的模友必读!!!

楼主(2013-08-13):
      我近期同时买了伟力V911小四通和NANO CP小六通,相信许多模友情况和我一样,同时拥有两爱姬。除开它们通道的不同,所能做的飞行动作的不同(四通飞航线,六通还可倒飞翻滚)外,单就它们各自的自稳系统的不同和由此带来的操作手法应该的不同谈谈,抛砖引玉,以解大家的困惑,遇到的操作动作紊乱混淆的难题:

                             我的 V911

                            我的NANO CP

      看论坛资料,NCP是用的三轴自稳系统,就是,比如,在对尾形式下,你把方向杆下拉,即便你马上方向杆回中,鸡鸡还会保持后退方向状态一段时间(我的感觉是0.5-1秒).三轴自稳系统就是会保持原飞行姿势;而你飞过911,那是只要你动作回中,鸡鸡立刻停止原动作,并在平衡杆作用下自动在那个位置回复成水平悬停状态,911的那个机械的平衡杆作用和华科尔最新电子六旋翼自稳系统的效果是相当的,哈哈哈不是我贬损华科尔的东西哦!!。我玩NCPX3次炸鸡都是后退动作飞向自己后害怕,“姿势惯性”而造成的,至今所幸及时收油,仅大桨碰花碰缺了。要清楚911NCP自稳的不同,你才会顺利操作NCP911你拨了一个动作后丢手,不管它,它会自动回复水平悬停状态,而NCP拨了一个动作后,还要一个相反的适当的调整动作,它才会回复水平悬停状态,这就是这两种鸡鸡操作上应采取的不同手法。个人认为:NCP的三轴电子自稳系统,比不上“原始的”911的机械平衡杆系统稳定!说的不对,请大家讨论,拍砖!!!哈哈哈

                    我的7E改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和关注!!!文中“六旋翼自稳系统”,应该是六旋翼自稳系统,我重新编辑了2次,可是按保存 ...

真的无语了!!!!文中“六旋翼自稳系统”,应该是 ,我重新编辑了3次,可是按保存之后还是变成“六旋翼自稳系统”了,不知为什么??这次只有以图片的方式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 cp是不是有什么6旋翼模式?或者“新手”模式?LZ你看看是不是开了这个模式?

LZ你误解了。这种“新 ...

谢谢大家的回帖和关注!!!文中“六旋翼自稳系统”,应该是六旋翼自稳系统,我重新编辑了2次,可是按保存之后还是变成“六旋翼自稳系统”了,不知为什么??
精辟的分析,指明了方向!谢谢大家!!

网友:
人人都可坐沙发的哈

网友A:
nano cp是不是有什么6旋翼模式?或者“新手”模式?LZ你看看是不是开了这个模式?

LZ你误解了。这种“新手模式”并不是6通机真正的手感。如果你飞了450、或者比方说更大一些的30、50油机,你就会发现6通机手感和锤子机截然不同的。它不仅相对而言更接近这个“没有911稳定”的ncp的手感、会因“姿势惯性”“让你害怕”,而且还会比这更甚,甚至会一直保持“后退方向状态”,而不是仅仅保持“0.5秒-1秒”。

理论上讲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操纵性”。一个会倾向于在松杆后自动改平、回复到水平的悬停姿态、另一个会像你说的“保持飞行姿态”,杆量给出的是倾斜量、松杆仅给出停止继续倾斜的命令。姿态的改平要靠飞行员手动改平。要不怎么说6通机难飞呢、难飞就难飞在这里啊。关于这一点你可以翻翻呕液兄的“裹脚布”一贴里面有更详尽的描述。

话说LZ你都不飞模拟的吗?飞的话你应该早就见识过这种手感啦?不管G4、还是凤凰,6通机都是主流啊。不适应的话,肯定秒炸啊。

所以说“NCP的三轴电子自稳系统,比不上原始的911的机械平衡杆系统稳定”这种说法有点一厢情愿了。这只不过是不同的飞行特性而已。等你会飞6通机了,相信你会爱上6通机的这种飞行特性,并改变你最初的看法的。尤其在做一些精细动作、或者试图在风中飞行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本来就定位于悬停及航线飞行,三轴无副翼鸡鸡定位于3D翻滚,当然操控手感不一样。NCP要是像锤子机911那般 ...

呵呵,好的

网友B:
911本来就定位于悬停及航线飞行,三轴无副翼鸡鸡定位于3D翻滚,当然操控手感不一样。NCP要是像锤子机911那般手感,还怎么去做3D翻滚动作?同理911要是像NCP那样的手感,还怎么能悠闲无压力的悬停飞航线?LZ要是想综合两者有点,诚心建议你如个new V120D02S,这鸡鸡6 轴系统,增减感度旋钮,便能让你体会到这两种不同的操控感觉。
顺便说一下,偶也刷了G大的D7E固件。

网友:
这2个jj飞的感觉就不一样,听听nano芦声音就很爆力,现在天太热小j在冢中飞和练模拟器,飞的高兴就好。

网友:
911你觉得稳定,是因为没有循环螺距作用影响

网友:
这个帖子好奇怪

网友:
为什么这个贴子是倒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NCP的三轴电子自稳系统,比不上“原始的”911的机械平衡杆系统稳定!”

LZ还是个新手啊,刚 ...

谢谢!知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也没错啊,为啥这么多人持反对意见?搞不懂

谢谢大家的关注!有争议才有讨论,才有深化、长劲!

网友D:
楼主说的也没错啊,为啥这么多人持反对意见?搞不懂

网友:
魔途漫漫

网友C:
“个人认为:NCP的三轴电子自稳系统,比不上“原始的”911的机械平衡杆系统稳定!”

LZ还是个新手啊,刚刚玩六通时有这种感觉倒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过段时间你会发现,911很笨,没办法完全实现你想要的动作,比如倒飞。。。而这正是六通机的专利。那时你就会发现三轴的自稳比锤子好多了。

网友:
六通跟四通有什么好比的....操控方式都不同

无副翼跟锤子机也是两回事...

网友:
这两个JJ我都有的顶你一下!

网友E:
911现在都不玩了。。费手感啊

网友F:
楼主,六通机和四通机没有可比性。。。。很不赞同你的想法,估计还是新手吧。。

网友G:
頂一下~這兩台我也有

网友H:
我在模拟器里也是这样的,我以为我的模拟器坏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