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动断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3):
情况是,我加油门,
电机
运转,几秒种之后电机停止。然后,我把油门拉回最初位置,再加油门,电机运转,几秒后又停运。怎么回事啊?
具体情况:
最近飞机炸机,
电池
有一节受到了损坏。我特意改装了下电池,从3S变成2S。改之前就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电池损坏了),改完之后,还是这个问题。是电压低的缘故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电调低电压保护了!

网友B: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