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场 有个 铸铁底座 大了 !!! 如何取其精华?

楼主(2013-08-13):
货场 有个 铸铁底座 大了 !!!  如何取其精华?

小弟做雕刻机   看到一个大型铸铁底座 比较何用   可是大了  肉眼估计  足足有1米5x2米5      1m5中间三根加强筋     2米5中间6根加强筋   相当于底座分成了28块   我只需要其中的8块的t型区域     如何才能比较有效的搞下来

1主帖不氧割
2 太大了 线切割也放不上去 放上去也是天价
3也不好上锯床
4 幕墙能想得到就是自己带几十米电线的角磨机和数张砂轮片到货场花一天时间 慢慢切割     可是  那个平台的加强筋估计有30mm 平台厚度估计有50mm……  难道真的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A:
我们这边收废铁拆机器的有那种能拖着走的切割机,再大的也能切下来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为啥不能氧割

网友:
还是放弃吧,切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2013-12-05):
铸铁的割不动的。可以用等离子割

网友:
爆破切割索,一瞬间搞定

网友:
大了好啊     一个底座可以做个桌子     上面可以随意堆叠     神马机械臂啊     固定龙门啊      车床啊     最后变成高大全

不用割     998抱回家      一个底座管玩一辈子   从此不用操心底座问题

网友:
    单位有个报废很多年的进口测量用的投影仪机座,完美的导轨(基本没有磨损),可惜只能看不能切,最近单位当废铁卖了,呵呵主轴和十字滑台让我给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收废铁拆机器的有那种能拖着走的切割机,再大的也能切下来

不可能。也肯定放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