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的m41

楼主(2013-08-14):
手头上就一个m41了,想做精
之前改造过,但是陆轮和诱导的虚位问题一直么有改观
诱导是直接破坏拆开的,中间有个铜套。原诱导的方式是直接把螺丝贯穿铜套固定到车体上,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扭紧螺丝,诱导很稳,但是根本转不了;松一点,虚位很明显,有没有加轴承的方法?已经购置了内5外8的轴承,本人设想是将轮孔进行扩孔,然后用轴承取代铜套,问题是那个螺丝尺寸很不是个玩意,安装后轴承的作用可能和铜套没两样,求方案
陆轮也是破换拆开的,其安装和诱导差不多,但是没有铜套,是直接塑料磨塑料,以至于虚位会越来越大。本人将陆轮扩孔,在摇臂上套入2轴承,安装后发现效果还没原装好。请教这里是不是本身想法就错了

网友A:
我以前就领教过了。M41的确很难改……

网友:
我的也烂尾了   一堆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领教过了。M41的确很难改……

丁姐给个折啊,你的帖子里好像没提过诱导和陆轮的改法,难道你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丁姐给个折啊,你的帖子里好像没提过诱导和陆轮的改法,难道你放弃了?

因为我没手艺,工具也简陋,所以没改,就原厂的玩玩。
要改的话,必须另购新的路轮,新的没黏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没手艺,工具也简陋,所以没改,就原厂的玩玩。
要改的话,必须另购新的路轮,新的没黏死。

我的陆轮全部到位,就差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陆轮全部到位,就差教程

坛子里有个旧帖是改美军车M26路轮,你大可參考那個,找找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