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抽风

楼主(2013-08-14):
刚组好的机 还未功成飞起来 在地上各种抽风 未知是电调还是飞控问题 求各位解惑
抽风视频

油门推不超过10%

网友A:
很明显啊,要么桨装反了,要么就是电机转向不对或者电机装错了,你认真对照一下说明书上边1,2,3,4的电机顺序和转向,重新调整一下吧。
多看一会说明书,事半功倍。

网友:
高科技武器   杀人于无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啊,要么桨装反了,要么就是电机转向不对或者电机装错了,你认真对照一下说明书上边1,2,3,4 ...

检查了3遍了。。。。
M1(右下) 顺时针 R桨(反桨)
M2(右上) 逆时针 L桨(正桨)
M3(左下) 时针 L桨(正桨)
M4(左上) 顺时针 R桨(反桨)

而且确定每个电机都是往下有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3遍了。。。。
M1(右下) 顺时针 R桨(反桨)
M2(右上) 逆时针 L桨(正桨)

电机转速不一样?

网友:
你水平校准过没

网友:
找客服,重刷,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  升级了固件也没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LZ 要是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下电影,对照一下找找不同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