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帮忙,图传和遥控的频段纠结1.2G 2.4G

楼主(2013-08-14):
飞机玩了几年,准备入手FPV设备,我的控是2.4G控,想买好一点的图传1.看中罗美1.2G 1000MW  ,话说1.2G图传二次谐波和2.4G遥控频段有干扰,降低传输距离。要接1.4G低通滤波器。

2.直接买柏通5.8G 1000或者1200mw
请问各位老鸟那种比较好?谢谢,还有顺便推荐一款好点的显示屏和摄像头吧,想买狗3,但这个只能用于录像了,1080P通过图传后也就等于520线的摄像头的效果了,我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当然我也奢侈不起来,只是想一次性入手好一点的罢了),看到有些7寸屏的,200多,不敢买,谢谢了

网友:
考虑5.8G否,工作在2.4G之上,目前该频率设备使用的比2.4G少的多,干扰也少。

网友A:
图传还是5.8吧,1.2G就算加上滤波器还是有很大干扰的,图传1W的TX51w就不错,摄像头你如果想录制1080P高清航模摄影录像的话,就买狗3或吧,如果你不想录下在空中的视频,狗3一点用也没有,还不如买个一般摄像头。200多的显示器很好用,在这里很多人都在用,摄像机的话除了狗3,suptig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HD19,效果都很好,都比狗3便宜。

网友:
DJI图传贵点儿,但质量真好!

网友B:
5.8G 的小心辐射危害!选低频率的设备吧

网友:
不需要用,

网友:
推荐罗美2.4G + 切糕433(转发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 的小心辐射危害!选低频率的设备吧

5.8G的图传辐射伤害很大吗,最近一直在用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还是5.8吧,1.2G就算加上滤波器还是有很大干扰的,图传1W的TX51w就不错,摄像头你如果想录制1080P高清航 ...

很感谢你能和我分享你的经验,TX51w和博通好像是差不多的,TX51W好像不是一个牌子是一个型号,一般看到都是这样的搭配 TX51W+RC805 RC305 fpv套装 那我打算入手这个了 淘宝有很多SONY700线的摄像头,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能和我分享你的经验,TX51w和博通好像是差不多的,TX51W好像不是一个牌子是一个型号,一般看到都 ...

淘宝上的700线是可以用的,缺点是无法录制视频,如果只是感受一下FPV的感觉,700线是不错的。当然也可以以后再考虑能录像的摄像头。

网友:
考虑光学变焦摄像头吧,需要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700线是可以用的,缺点是无法录制视频,如果只是感受一下FPV的感觉,700线是不错的。当然也可以以 ...

噢噢,这样的,这个还真不知道,太感谢您了,那我还是考虑一下狗三,你有用狗三吗?狗三应该是可以一边录制一边摄像图传回来的吧?好像狗三也有黑色,银色什么的,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
狗三是可以一边录一边传回来的,而且效果可以说非常好,狗三黑色版最好,其次银色版,感觉狗三黑色配置过高,价格为1600以上,银色版性价比很高,大约800以上,个人感觉银色版足够用了。如果预算不是很多的话,有一款叫HD19很不错,还有suptig(俗称“山狗”)也不错,HD19比suptig好,但因为宣传不好,用的人不多,HD19大约650上下,山狗大约600左右。这两款相机和狗3银色版相差不多。

网友(2013-10-24):
没看明白到底图传是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