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上火的盘式 620KV啊! 有视频

楼主(2013-08-14):
DJI 30A电调 配620KV盘式无刷电机 尽然是这样!
都快起火了

坛子里也有别的模友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用的DJI 30A白皮的那个电调 配盘式电机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24

网友:
这个就是堵转,学习了

网友A:
标准的堵转哦,我一个哥们差点被这个折腾得不想玩多旋翼了,他的是好赢电调和朗宇的电机

网友:
这怎样结决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轴承有问题啊   我以前也碰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堵转哦,我一个哥们差点被这个折腾得不想玩多旋翼了,他的是好赢电调和朗宇的电机

冒烟了都

网友:
如何处理?

网友B:
堵转:把信号插头的红线全部挑出来,用胶带包好防止短路。轴承:用手转电机仔细听有没有响动,要是有就得换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把信号插头的红线全部挑出来,用胶带包好防止短路。轴承:用手转电机仔细听有没有响动,要是有就得换 ...

用的是DJI电调 不用挑红线 电调本身就是opto 没有bec的
电机都是从几十个新电机里面精心挑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堵转哦,我一个哥们差点被这个折腾得不想玩多旋翼了,他的是好赢电调和朗宇的电机

个人感觉好赢电调很一般啊,我的全新电调缺相也差点把朗宇烧了。。。最后买了个新的解决

网友:
是不是不可以調高進角 我之前用4822 好淫也是這樣   轉高進角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堵转啥样,没有盘式的飘过

网友:
空载都这样?调一调进角试试看!(估计也够呛)

网友:
电调和电机不兼容吧
失步了都
换电调吧
飞腾啥的也好啊

网友(2013-11-10):
噗~~~一缕青烟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想法,顶一下吧。

网友:
没见过堵转

网友:
xxd电机+好盈电调 完美搭配

网友C(2013-12-13):
是电机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D:
第一次看到 ,长见识了

网友E:
长见识了,也在关注中 等待最佳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