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残商家打螺丝胶过量,导致内六螺丝拧不出来,请教绝招

楼主(2013-08-14):
前段时间收了一架700E,卖家说是在成都一家模型店买的,现场装好。昨晚想拆开主轴承座拉电调线时,发现内六螺丝上得非一般的紧,扭坏了三把扳手也无法拧开,特向各大侠请教。

网友A:
可以用点烙铁加热5分钟左右,螺丝胶会生失效,就可以拧下来了

网友:
加热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点烙铁加热5分钟左右,螺丝胶会生效,就可以拧下来了

五分钟?

网友B:
加热~~  玩模型的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  玩模型的基本常识~~~

自己装的从未上过这样紧的,所以也没试过加热这种办法。

网友C:
还好坏的是扳手,如果螺丝头拧毛了,还要开槽,更麻烦。。。一感觉拧不开,就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坏的是扳手,如果螺丝头拧毛了,还要开槽,更麻烦。。。一感觉拧不开,就要加热。。。

螺丝的质量非常OK,赞一个!

网友D:
我在怀疑你的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怀疑你的扳手!

坏的三个扳手,有两个是便宜货,直接扭残,一个是几年前刚入魔时买的亚拓原装货,钢水非常好,坏的是手柄连接处,扭滑牙了,最后换了一个带孔的手柄,用一个小一号的扳手穿进去形成杠杆增加出力,在用电烙铁加热约十分钟出力扭,“蹦”的一声后,螺丝终于松动。

网友:
加热后,手拧都能拧下来,哈哈~
我都是直接打火机烤的~

网友E:
喔呵,成都商家全部中枪,不管是站起躺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呵,成都商家全部中枪,不管是站起躺起的

这也可以提醒某些商家,不要把模型当一次性产品处理。

网友:
加热是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可以提醒某些商家,不要把模型当一次性产品处理。

商家是好心,这是700E!螺丝松掉那不是闹着玩的。。。谁知道你不会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商家是好心,这是700E!螺丝松掉那不是闹着玩的。。。谁知道你不会卸

上得比汽车螺钉还紧你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得比汽车螺钉还紧你觉得有意思吗?

不会卸就会觉得紧,会卸就easy啦。。。

网友:
最管用的是液化气烧,我个球头螺丝也是非常紧,老铁根本不管用,液化气烧1、2分钟,轻轻搞定

网友G:
那碳纤板也会加热到的。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碳纤板也会加热到的。会不会有问题

螺钉甚多,如果每个螺钉都要通过加热才能取出来的话,除非不炸机,否则玩直机也太累了。

网友H:
用火烧,不怕把侧板烧坏吗?

网友I:
加热 没有别的办法
钳子质量是不是太差了点啊 哈哈

网友G:
我的问题对炭纤板有没有影响

网友J:
不会把碳纤加热坏了吧。碳纤不耐热

网友K:
打火机打火机打火机。。。。防风打火机。。。。超过所有的工具

网友L:
用雷虎螺丝刀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雷虎螺丝刀应该也可以的
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