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制作 坦克 电磁炮 带视频

楼主(2013-08-14):
用天地飞6a 遥控  虎1底盘 钢波箱 2个320a电调  2舵机  用通道5做2个led灯的开关   用通道6微调  做电磁炮的充电  触发  发射7mm钢弹           炮台部分还没搞不过快了

楼主:
视频还在上传优酷中-----

网友:
电磁炮怎么制作的。有图片吗?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
太牛了啊 呵呵 顶一下,学习了 这电磁炮是怎么发射出去啊  我记得美国的 是 电磁轨道炮啊 没看到轨道啊

网友:
悄悄地在研制。。。。。。。。。。。。。。。

网友:
求电磁炮的详细细节    教程啊  ~~~~~~~~~~~~

网友A:
威力好象一般?

网友:
正琢磨着怎么做呢,给个详细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力好象一般?

刚开始搞威力肯定小点现在穿纸箱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天书一般

网友B:
LZ能不能详细说说电磁部分的参数啊?

网友:
那么大块头的坦克 才搞那么小一门电炮啊。。。。

网友C:
炮台的结构建议重新设计一下,直接用个舵机效果肯定一塌糊涂,而且你又是金属结构,炮台的自重就很大,小角度转不动,一转起码5度以上,2.3米距离的可乐罐都别想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详细说说电磁部分的参数啊?

电磁炮很简单的  先一个12v电源   经过zvc--变压器得到高电压--经过整流桥得到直流高电压给高压电容充电  充满断开  用可控硅触发电容使电容瞬间放电  放电的电流经过炮管形成磁  场  把炮管里的***吸出去      大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炮台的结构建议重新设计一下,直接用个舵机效果肯定一塌糊涂,而且你又是金属结构,炮台的自重就很大,小角 ...

我用的不是金属--所以还是直接用舵机最简单了

网友D:
又见电磁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电磁炮,顶,,

网友E:
发个原理图试试

网友:
想看电磁炮

网友:
又见电磁炮

网友F:
兰侠的电磁炮好像一直是保密状态的哦    什么时候揭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原理图试试

在整流桥+ 和电容+之间接个FR309二极管安全点
发的时候  12v电源要断开

网友G:
小白  电磁炮我也想入 能卖个给我吗?

网友E:
一起研究一下钉***的自动供蛋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白  电磁炮我也想入 能卖个给我吗?

我也是买的你去tb 上找  电磁利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起研究一下钉***的自动供蛋吧。楼主?

自动供蛋  一般都是重力供蛋  看你怎么固定第一个弹让他炮管移动的时候不会跑走     有用电磁铁吸的  我是直接在炮管里加的橡胶 发射的时候直接吸走 不过对速度有点影响

加个fr309  2级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兰侠的电磁炮好像一直是保密状态的哦    什么时候揭秘啊~~~~~~~~~~~

电磁炮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炮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是玩具。。。

是很危险  高电压 我搞的时候就被电了几次

网友:
对电器不懂的顶一下

网友(2013-11-01):
看起来挺好的   有空做一下

网友:
我也在研制中

网友:
电磁炮,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