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飞行器的GPS立着不幸炸鸡改怎么保护讨论讨论怎么办。

楼主(2013-08-14):
我这样做行不行,携带方便折叠,一个开关起落 ,炸鸡快速回收 GPS。。。

有哪些高手能不能做出更好的保护的设备 ,畅谈讨论。

网友:
LZ很有才啊

网友A:
楼主这YD的小设备.

网友:
就怕是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YD的小设备.

YD一词用的真好

网友:
不过这东西意义还在,没搞懂,而且会不会舵机干扰gps啊

网友B:
都不怕把你NAZA GPS里面罗盘给震傻了~~!要是不幸飞行中动了下遥控 你懂得 哈哈
我还是建议 立竿的 杆子材质不要太好的 这样一撞必断竿是最好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怕把你NAZA GPS里面罗盘给震傻了~~!要是不幸飞行中动了下遥控 你懂得 哈哈
我还是建议 立 ...

不错用差一点的杠子,

网友:
LZ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YD的小设备.

YD 是远大的意思。不错3Q 我申请 DJI 奖励我一套V2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我表示舵机的虚位会让GPS模块震傻

网友:
来回的摆有损伤吧。

网友:
肯动脑筋

网友C:
不支高点怕干扰,支高了炸机伤GPS没商量,是有点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高点怕干扰,支高了炸机伤GPS没商量,是有点头疼。

水平位置动一下呢,离主控板就远了点

网友D:
失控设置一定要把舵位设置好,别一失控它就倒下了,那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设置一定要把舵位设置好,别一失控它就倒下了,那就惨了。

我都没敢用过哈哈。拆了,想搞一根 一次性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敢用过哈哈。拆了,想搞一根 一次性筷子

我是用环氧树脂粘一根碳管,环氧树脂是脆的,一炸就掉。

网友E:
GPS的金属屏蔽罩被砸出一个坑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的金属屏蔽罩被砸出一个坑的路过

哦,有没有图看看,我的朋友哟小黄蜂的GPS穿到罩子中间出来,一炸鸡 就缩进去,不错,他在内部大了热熔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没有图看看,我的朋友哟小黄蜂的GPS穿到罩子中间出来,一炸鸡 就缩进去,不错,他在内部大了热熔胶 ...

就是顶部变形,底部有点开裂,不过有信号,应该没伤到芯片,重新安好了,不忍心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