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naza六旋翼不知道怎么调了

楼主(2013-08-14):
空机(2.3KG)很好,感度什么都OK
载重(3.5KG)就各种晃,,尤其是航向角,一打方向就掉高,有一点风就乱飘,调了一天都不行
是带不动吗?
飞越680,4225 390KV,铂金30A

网友A:
几s电池?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s电池?多大的浆

6S
1340桨
1238发烫

网友:
貌似这么大的电机,15寸要合适些哦

网友:
遵照前辈们的说法是 小KV用大浆  大KV用小浆。

网友:
应该是1238桨,6s电,不知是naza什么版本???建议现场调参比较准确,掉高主要调垂直干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6S
1340桨
1238发烫

1340桨距有点近,有风的时候,姿态会不好

网友:
6S
1340桨
1238发烫

好像有點怪怪的!因該相反才對阿!不過樓主您3.5KG真的是太重了,建議先減肥吧!
不知道您感度設置如何?如果容易掉高度的話!就先把垂直的感度調高點一次10%慢慢往上加,調整是困難的急不得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