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装机力量减小,求解

楼主(2013-08-14):
刚买一12叶涵道,3S直接吹称上1000+装机完毕,再用一样的电测试吹就700+了,开了盗气孔也没明显效果,这是为什么啊,求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A:
看看你出风口的线。会降低时正常的。裸吹称减30%大概就是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出风口的线。会降低时正常的。裸吹称减30%大概就是推力了。

这30%的效率必定没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再给挽回一点

网友:
像A-10攻击机一样把涵道安装在外面就没有损失

网友:
像楼上说的涵道外置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就是这样也会有一点损失,比如我的涵道在空气中和装在全球鹰上后声音明显不同,气流声减小,电机声加大
涵道装机后,受进气道进气的影响肯定比直接在空气中进气不顺畅~想办法使进气道壁光滑,障碍少,让气流最顺畅的通过,另排气口面积大概在涵道面积百分之80左右。
以上为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用在什么飞机上哦?把排气口尽量优化,不要有任何漏气,并使通道流畅,会有所提升。其实不必再太乎静推力,飞机在空中时推力会有所提升的,进气量会增加,涵道风扇阻力会减小的。

网友:
你的进气量不够,涵道检查是否和出气口行程一直线,解决这两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纠结,又要像真进气口又不能失真,纠结啊

                     风暴--老丁

网友:
12叶涵道比5叶或6叶的效率低很多,但是声音好听。蓝岱的老板跟我说过,多叶的要飞起来有了速度,推力会慢慢大起来的,静态测推力的确比5、6叶的会损失很多,你少了30%是很正常的。做个导风管或许会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要推重比达到0.8:1起飞是肯定没问题的,你的12叶等速度起来了推力也会逐渐增加的。我刚刚装了一架70涵道的MIG15,MIG15的进风和出风已经是非常畅顺了,涵道装机前吹秤有2100G,装机后我做了导风管也只有1580G,但是起飞重量只有1470G,所以飞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你的涵道有没倒风罩,有的话将罩子接缝位置用透明胶围一圈,然后涵道内壁可以用胶片类或者透明胶做一个保护膜,尽量平滑,推重比就上去了,想做的极致一些,涵道与泡沫接缝位置用热熔胶封严实了,接电测试若声音比较实就OK,若共振共鸣声大说明涵道与机身粘合有间隙,动平衡与推重比受影响!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大家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30%的效率必定没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再给挽回一点

扯谈.30%.我裸吹1.4kg,上机一样1.4kg.明显是风道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扯谈.30%.我裸吹1.4kg,上机一样1.4kg.明显是风道的问题.

就算是A10都不能保证100%推力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阻挡,涵道都会有不小的推力损失!你那个1.4-1.4只能是笑话。

网友:
关于准确吹推法:涵道远离电子秤,距离大约20-30厘米左右的时候你上下移动涵道风扇5厘米左右电子秤数字不怎么变化,就是真实吹推推力。像那种逼近电子秤,靠风压得到的推力数字,基本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每一套涵道装入机内都有不同耗损
最离谱有油改电的玻纤F-16装AP1200入机内推力剩30%
后来建立了玻纤进排汽导管推力回到80%
涵道装机前推力和有无进气导环影响最大
涵道装机后推力和进排气渠道影响最大
进气口的截面机是否足够及渠道是否顺畅及距离进气口的距离长短都是影响因素;若因进气口过小或太长必须开做弊孔请勿非常靠近风扇以免紊流扰动扇叶前负压值。排气口径最好能优化;尤其多叶风扇涵道静压值低于少叶扇受出口面积影响比少叶扇受出口影响更大以70涵道最好能有66.5mm以上;90涵道最好能有85mm以上。90mm涵道截面积/6361平方/mm;出口85mm为5675平方/mm大约89%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谈.30%.我裸吹1.4kg,上机一样1.4kg.明显是风道的问题.

好象是,我的RC 50裸吹我记得好象没过500G,但装机后过了。因为是一个小电子称,最大500G,到底静推多大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A10都不能保证100%推力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阻挡,涵道都会有不小的推力损失!你那个1.4-1.4只能是 ...

我发现不带唇口的涵道,实际装机比拿在手上祼吹的推力还要大30%,

楼主:
谢谢,大神们地解答。。。事实这个推力是足够了,飞的很暴力,第一圈侧翻严重,调整困难,第二圈光线已昏暗,控制不了直接炸鸡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不带唇口的涵道,实际装机比拿在手上祼吹的推力还要大30%,

头像是本人?

网友:
进气口磨圆,效果会类似唇口,可以改善内流场

网友E:
哇靠,太厉害了你,手接45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A10都不能保证100%推力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阻挡,涵道都会有不小的推力损失!你那个1.4-1.4只能是 ...

有时候风道好的话,会比裸推或者带唇口推力大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哇靠,太厉害了你,手接450啊

这都能看出是450,看来你也玩过直升机啊

网友:
主要是进气和出气的顺畅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看出是450,看来你也玩过直升机啊

见我的头像,520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