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的恒龙的kv1,金属履带跳齿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求大神的回答。

楼主(2013-08-14):
我有台恒龙的KV1 金属履带 绷得很紧,没有自然重力的下垂,一条是89节。行走起来还跳齿,是履带齿少了还是主动轮和履带的齿比有公差,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换回塑料履带就知道了.........如果塑料履带不跳齿.......那么就是金属履带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履带齿比问题,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手上有恒龙、MATO、英国站的驱动轮,比对的结果驱动轮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直接买的金属的, 淘宝上的金属履带都是有公差的吗?

网友:
驱动轮和履带不配套,

楼主:
貌似买不到配套的吧

网友:
有試過減一節嗎?

网友:
去把履带的齿孔清理一下,有毛边的!刚买的豹2就是这情况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履带绷得紧紧的,驱动轮转一圈,有八成是吻合的,那百分之20是跳齿的。好像多加一节也不能改善多少吧!玩起来倒是不大影响,就是不完美

网友:
拆下履带看看轮子是一条直线不。

网友A:
能保持一条直线就不跳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保持一条直线就不跳齿

驅動輪太大或太小吧, 跟履帶尺寸不合,
換掉驅動輪, 或換掉履帶.

山寨
太大, 那就磨掉一點, 太小的話, 泡環氧樹脂膠, 數次應該可加大尺寸.

网友B(2014-02-23):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英国底盘全套带驱动轮的  配上mato的金属履带  小半圈就错齿了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英国底盘全套带驱动轮的  配上mato的金属履带  小半圈就错齿了  郁闷

我的已经解决了,就是要换英国地盘 自己的履带,别的替代品有公差。就是再花钱 呵呵 搜“大硕模型坦克” 我是在他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