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各位模友酷炫DIY作品,很羡慕,也手痒从51单片机入手吧

楼主(2013-08-14):
请各位模友有c51的程序共享一下,先学习一下,再动手。

楼主:
很多网站下载都要注册,自己玩,懒得注册了

楼主:
就用以前的51,感觉比较简单一些

楼主:
各种各样的子程序样例,完整项目都行,最好有注视,刚刚开始学

楼主:
刚才在网上下载了几个源代码,大部分都是要注册,还要积分,积分要上传代码,现在上传了还不行,要通过审核才可以

楼主:
互联网还搞这么多障碍啊,还好下载两个先看着吧

楼主:
先做个什么呢?肯定来个简单的,请模友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
内容已阅!顶顶帖子!玩的开心一切都好!(复制粘贴内容勿回复!)
去www.ndiy.com网站看看吧!里面大神很多!

网友A:
是.cn不是.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n不是.com

多谢

网友:
先做个简单的:舵机测试仪

楼主:
好的,多谢,这个不错

楼主:
做了个呼吸灯,感觉单片机不太合适做这个东西,分辨率太耗资源了

网友B:
听说51也可以用串口烧程序。

仿Arduino,做个适合51的开发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51也可以用串口烧程序。

仿Arduino,做个适合51的开发平台吧。

回楼上的魔友,已经搞起来了嘿嘿

楼主:
是的,可以支持串口烧录,现在下载程序非常方便

楼主:
如果有模友要学,搭建环节可以问我,我刚刚弄起来

楼主:
主要是安装keil和下载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安装keil和下载工具

51 的程序自动下载是怎样实现的?

类似于 Arduino,不需要按重启键喔。

网友C:
贴一张我焊的系统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张我焊的系统板图

多谢,小系统已经搞定了,最近其它事情又给打断了

楼主:
翻开以前的老板子,嘿嘿,现在还能用,省下了重新搭建焊接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 的程序自动下载是怎样实现的?

类似于 Arduino,不需要按重启键喔。

对 Arduino不清楚,现在国产的单片机支持串口下载,就是在单片机固件中加入一个引导程序(bootloader),上电先检测是否是加载指令,如果是就跳转到接受数据并且写入到flash中,否则正常执行用户代码。现在这个引导厂家已经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 的程序自动下载是怎样实现的?

类似于 Arduino,不需要按重启键喔。

加载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运行用户代码,不用按键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张我焊的系统板图

这个准备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载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运行用户代码,不用按键重启

设想是这样的:

开发板通过USB2TTL芯片,连接到电脑的USB口。
在开发平台下面,每次需要重新刷入程序时,点击“上传”按钮,即可把程序烧录到51单片机。
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其它操作。

我也打算来玩一玩51,正在找一款很便宜,性能又不太差的芯片,希望芯片在2元以内,最多不超过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想是这样的:

开发板通过USB2TTL芯片,连接到电脑的USB口。

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想是这样的:

开发板通过USB2TTL芯片,连接到电脑的USB口。

自己玩,价格不太敏感吧

楼主:
又买了一些电子原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买了一些电子原材料

LZ加油....当年我也是从51起步的.....我的第一个作品是万年历+电子钟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动51了 但是确实是很好的入门芯片
现在也有玩stm32入门的 虽然功能复杂很多 但是代码相对好写一点 不怎么涉及底层配置 如果LZ的C语言功底比较强却苦手电路的话可以了解了解

51起步基础会比较扎实 不过功能确实少点 可玩性不是特别高

网友:
楼主加油,正好现在想做一个在上位机软件中可以自动升级STC89C单片机的设备。

一起研究研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加油....当年我也是从51起步的.....我的第一个作品是万年历+电子钟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 ...

多谢,握爪

楼主:
最近花的时间少,做了个RGB的 LED显示,用PWM来控制输出光强度

楼主:
核心中断部分如下,控制R_SET_VAL的大小,就能控制输出对于颜色LED的亮度,基本测试通过,嘿嘿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
        if(cnt>=0x63) cnt=0;else cnt = cnt+1;

        if (R_SET_VAL < cnt)R_Drive = 1; else R_Drive = 0;
        if (G_SET_VAL < cnt)G_Drive = 1; else G_Drive = 0;
        if (B_SET_VAL < cnt)B_Drive = 1; else B_Drive = 0;

        TR0=1 ;
}

楼主:
外部控制对应的RGB_SET_VAL值,就是对应的输出LED 的强度,范围0-99,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如果有更好的实现方式,请不吝赐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