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V120D02S对尾悬停时候,尾巴慢慢的左飘!!问题!!

楼主(2013-08-14):
有朋友说调飞机上这个陀螺仪的尾巴行程,调到最大,然后尾巴舵机前后移动一下就好了!!!大家看看这三个旋扭,要调那个,分别什么作用!!!!

图片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拿别人的图片!!!

网友:
把陀螺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三个旋钮从左往右分别为:1.升降舵/副翼舵陀螺仪感度  2.升降舵/副翼舵行程量   3.尾舵机速度

网友:
其实尾巴温飘 微调一下就好了 ~

网友A:
这小鸡的飘逸和感度是没有关系的。。。。请旋出尾拉杆,增大补偿量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鸡的飘逸和感度是没有关系的。。。。请旋出尾拉杆,增大补偿量即可解决

你是说把尾拉杆拧长吗???我试过没用!!!

网友B:
先查 下震动,平衡下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 下震动,平衡下大浆。

看不出来震动啊,怎么看!!!

网友B:
推油鸡鸡在地上跳动一下肯定大浆不平衡了。或者那在手上慢慢给油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鸡鸡在地上跳动一下肯定大浆不平衡了。或者那在手上慢慢给油你就知道。

没有跳动啊

网友:
我的有副翼CX250也是这个原因,调感度到最大,或者调节尾推拉杆长短也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尾拉杆拧长吗???我试过没用!!!

旋,出,尾桨叶片,折叠起来夹角出现5度,左右
,还不行,降低中端油门曲线

网友:
我刚到货的新机也飘,是慢慢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