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600 efl pro设置定速疑问

楼主(2013-08-14):
align 600 efl pro设置定速疑问,
1,请问齿轮比多少?
2,分悬停,3D1,3D2转速分别多少为好?不用太暴力。
谢谢兄弟解答

楼主:
还有600MX参数。多少极?

网友A:
1.大齿112T,电机齿13T,齿比8.615;
2.悬停1650rpm,idle1 2000rpm,idle2 2200rpm;
3.600MX(510KV),12槽10极;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齿112T,电机齿13T,齿比8.615;
2.悬停1650rpm,idle1 2000rpm,idle2 2200rpm;
3.600MX(510KV ...

感谢兄弟,齿比是不是1:8.615

网友:
  温柔就2200  暴力就2450

网友B:
600标准转速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标准转速2200

我设计了1750.2150.2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