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风神机翼做飞机

楼主(2013-08-14):
风神机翼太薄,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开副翼,大家看仔细,机身变过了,不知道会不会对气动外形有影响

吊舱里面放电池还没做外形已定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好简洁啊,不错

楼主:
我要听建议思密达,建议,拍砖

网友A:
楼主电池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池放哪

吊舱

网友:
配重配得过来么?

网友:
建议桨还是装保护器。机身降落要注意啊。会折断的

网友B:
开副翼困难,如果真需要可以加两片副翼。加在机翼后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副翼困难,如果真需要可以加两片副翼。加在机翼后弦。

用的是折叠桨,不用担心降落,配重不用担心也能配的过来,为什么开副翼困难,再加副翼会不会影响气动外形,而且太难看了吧

网友:
另外加开副翼要破坏原来机翼结构。

网友:
话说这机身强度刚度够吗?是碳纤杆吗?觉得碳纤杆都比较软

楼主:
用的是玻璃钢的鱼竿,打孔处都塞了木头加固,所以强度刚度都很够

网友C:
v尾控制,我看没必要开副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尾控制,我看没必要开副翼吧

没玩过V尾的,能不能介绍一下,V尾混空也只是方向舵和升降舵混空,还是没副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