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50想挂狗3!

楼主(2013-08-14):
求安装方案啊!想用飞狗云台,但不知安装什么位置啊!550脚架又矮,不知道哪里能搞到够高的脚架,或者各位大神有其他妙方!?

网友A:
550 跟我的450是一个道理,就是怕脚架强度不够,所以还没吧这套东西按在X5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 跟我的450是一个道理,就是怕脚架强度不够,所以还没吧这套东西按在X5上

这是450???

网友:
四旋翼的脚架啊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 跟我的450是一个道理,就是怕脚架强度不够,所以还没吧这套东西按在X5上

牛人啊,你这个是450?用得什么脚架啊?原位安装?肚皮下面的电池是给飞机供电还是给狗用?

网友A:
就飞越给四旋翼用的脚架,有点软,所以用250的尾管在下面做了支撑,脚架中间自己用电磨打了个洞
电池给飞机用的,中间夹着个蓝色的小一些的电池是给云台用的,狗用自己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飞越给四旋翼用的脚架,有点软,所以用250的尾管在下面做了支撑,脚架中间自己用电磨打了个洞
电池给飞机 ...

牛逼啊!强烈要求改装作业啊!动力用得什么电池?留空时间怎样?

网友A:
都改完了没作业啦
4分钟以内。。。
现在动力是花牌6s电机
2个2200mah串一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改完了没作业啦
4分钟以内。。。
现在动力是花牌6s电机

3S电机力量不够哇?

网友:
我的3s电池不行 干脆直接换6s

网友:
这450看起来真有大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