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可以做远距离数传吗?

楼主(2013-08-14):
谁能解释下数传和透传的区别

网友:
这个可以用。

透传的意思就是:原来你有两个设备之间通过串口线连接的,现在你把这个串口线去掉,能用一对这个数传来直接代替的,就叫透传。

网友A:
会不会有延时?

网友B:
透传==透明的数传。看介绍这东西似乎很好,但按我的理解它至少需要设置一个数据中心。具体的,你要问问卖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透传==透明的数传。看介绍这东西似乎很好,但按我的理解它至少需要设置一个数据中心。具体的,你要问问卖家 ...

你说的很对,现在移动通信能提供的互联网通信,都不能提供公网IP. 也就是移动终端不可能被访问。
只有用一个公网的IP的电脑,建立一个数据转发服务器,才能使用。
这个东西,延时嘛,我只能说,10秒都不算短的。数据包丢了也很正常。

我用国外一家公司提供的GPS位置转发服务器定位我的车子,中国移动的GPRS上传位置,联通3G下载位置,一般延时10-15秒。使用TCP/IP协议。

网友:
上网taobao搜了一下,飞控专用的3g数传卖4000-8000元,简直没谱。

工业用的,248元一个终端:介绍写了:

空中通过GPRS或CDMA无线网络与后端能上INTERNET的PC建立透明的TCP通道或UDP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延时?

延时不是一般的大,带宽也小的可怜,像航模这样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东西上很难有所作为。如果作为地面站的辅助倒是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现在移动通信能提供的互联网通信,都不能提供公网IP. 也就是移动终端不可能被访问。
只有用 ...

那些系统,本身对实时性要求就不高,技术人员也不是那块料。手机版的Skype或者微信实时性就足够好了吧,因为走的是P2P技术。

即使通信双方都是内网IP,借助一台服务器做一些前期准备,P2P直连也是可行的,就是需要编程研发,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udp穿墙技术(UDP Hole Punch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系统,本身对实时性要求就不高,技术人员也不是那块料。手机版的Skype或者微信实时性就足够好了吧,因 ...

是哦,比如两个移动的手机,虽然都不是公网的IP,但是有可能两个手机都在一个内网里面,知道读取到他们各自的内网IP,应该就能直接通信。有条件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些系统,本身对实时性要求就不高,技术人员也不是那块料。手机版的Skype或者微信实时性就足够好了吧,因 ...

你说的是不同的内网的机子穿透NAT,通过公网直接通信。我原来就干过,只需要一台公网服务器配合初始化一下就行了。

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移动通信提供给手机上网是不是用的NA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不同的内网的机子穿透NAT,通过公网直接通信。我原来就干过,只需要一台公网服务器配合初始化一下 ...

据我所知,运营商做NAT是100%的,就像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路由器。
即使是同样的联通或者电信上网卡,在同个地点上线,90%的可能,他们不会是在同一个子网里的,更何况,设备会在不同基站里漫游。

我更担心的是当设备在在不同基站里漫游时,它的IP会不会发生变化,会的话,这个穿孔就很麻烦了。

网友:
....看回复更精彩

网友:
抛砖引玉啊,

网友:
建议先随便找个手机基站塔,观察一下天线的朝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运营商做NAT是100%的,就像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路由器。
即使是同样的联通或者电信上网卡,在同 ...

那还是老实一点,用服务器转发数据吧。反正少不了一台服务器。
转发那么一点数据,资源消耗基本上不算什么。

就像我的GPS车辆跟踪,数据全部通过服务器,而且服务器还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运营商做NAT是100%的,就像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路由器。
即使是同样的联通或者电信上网卡,在同 ...

p2p打洞,然后udp,可是没有公网服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不是一般的大,带宽也小的可怜,像航模这样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东西上很难有所作为。如果作为地面站的辅 ...

不传输文件,视频,数据量应该不大,那些个游戏对战平台的延时已经很小了,100ms感觉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