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六旋翼,询问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14):
相中了ATG的那个架子,淘宝188元,330g左右,
我用  朗宇A2212  kv980电机
       好赢40A电调
       1047桨

应该配多大的电池比较好?

如果是3S的4200mah的电池,大约能飞多长时间?

大家说一下这款机架的稳定性呗。当然,别和几千的碳纤机架比啊!谢谢了!

网友A:
用20a的电调够了,全重1200g的话,差不多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0a的电调够了,全重1200g的话,差不多10分钟。

我有4个40A了,想再入2个40A

网友B:
机架太次买了你就后悔,此配置3s4200也就能飞5,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太次买了你就后悔,此配置3s4200也就能飞5,6分钟

啥叫好?别告诉我你又该说那些八九百的几千的机架好!!没米!

网友C:
六旋翼的话强烈建议用盘式电机,因为更新换代是必然的,一步到位的好

网友:
六旋翼不如四旋翼抗风就是拉力大了很费电。炸鸡比四旋翼损失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好?别告诉我你又该说那些八九百的几千的机架好!!没米!

六旋翼不如四旋翼抗风就是拉力大了很费电。炸鸡比四旋翼损失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旋翼的话强烈建议用盘式电机,因为更新换代是必然的,一步到位的好

哦,貌似道理对,但是没那么多米啊。盘式电机以前从不敢瞧一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架太次买了你就后悔,此配置3s4200也就能飞5,6分钟

这种机架我用盘式电机在用   把电机做倒过来安装 盘式电机     4000多电池10分钟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4个40A了,想再入2个40A

那电机选配稍微大点,,2216以上,,,2212配这么重的机身,而且又是40A电调,,,起飞重量实在太大了,,,

网友E:
说飞不动 过了  说能飞 骗你

网友:
别听那么多,先配起来飞飞试试,既然是3s的电池,2200和5000的先各买一支,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飞不动 过了  说能飞 骗你

同样配置的四旋翼能正常飞,六旋翼会起不来?呵呵

网友:
这个机架看图片就不靠谱  没有做工可言

网友F:
用过这架子,XXD2212电机,四合一电调外加两个20A电调,空机1。1公斤,1047浆,3S5200电池能飞12分钟。玩着没意思,后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这架子,XXD2212电机,四合一电调外加两个20A电调,空机1。1公斤,1047浆,3S5200电池能飞12分钟。玩着 ...

空机1.1公斤???????铁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架我用盘式电机在用   把电机做倒过来安装 盘式电机     4000多电池10分钟 没问题的

他准备用2212的电机能飞10分钟吗、我刚给别人装了一架也是新手用的就是2212/1000kv电机3s4500电池10寸浆起飞重量1200克,也就飞7,8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他准备用2212的电机能飞10分钟吗、我刚给别人装了一架也是新手用的就是2212/1000kv电机3s4500电池10寸浆起 ...

忘了还是四旋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忘了还是四旋翼

飞行时间太少了点,找找原因,不能只飞这么点时间。我用过XXD2212、1000KV;朗宇A2212、980KV;X2212、980KV三种电机做的四旋翼,轴距都是550的,最重的起飞重量为1470克(狮子3S5200),飞到电池电压10。8V,也能飞12分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机1.1公斤???????铁做的啊?

呵呵,我的四旋翼现在还900克呢,你们的怎么会那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的四旋翼现在还900克呢,你们的怎么会那么轻?

你说的是空机,空机懂吗????????空机就是只是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空机,空机懂吗????????空机就是只是机架!!!!!!!!!!!!!

我以为是飞机减去电池的重量,学习了。

网友G:
空机到底是不是只是机架的重量,请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机到底是不是只是机架的重量,请楼下解答。

你可以在淘宝搜索一下,问卖家空机带不带电子设备,电机电池电调舵机。呵呵呵

网友:
反正我这个是折了,他用的是塑料管夹,炸了一次机。
管夹就坏了。机臂进到身子里去了。想松管夹,又划丝,后天切割了半天才救出来一个。
而且。。。这管夹好像淘宝上找不到。。。反正我是没得换。
后来几次飞,每次都要调平,容易松。

我觉得买个方管的六旋翼好多了,圆管的对管夹要求比较大,还要经常用水平珠调平。。。或者买个中心板,自己找几个铝方管打洞。

还有你最好自备好螺丝,他送的,很容易划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飞行时间太少了点,找找原因,不能只飞这么点时间。我用过XXD2212、1000KV;朗宇A2212、980KV;X2212、98 ...

你用多大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大浆

就是X宝上卖的9块钱一对灰色的ATG 1047的浆,用碳纤浆飞的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X宝上卖的9块钱一对灰色的ATG 1047的浆,用碳纤浆飞的时间也差不多。

你的低压保护设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行时间太少了点,找找原因,不能只飞这么点时间。我用过XXD2212、1000KV;朗宇A2212、980KV;X2212、98 ...

楼主够厉害小心电压不够自由落体我用格式3s5200都没到10分钟还是打出余量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