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原装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14):
冲浪者原装
电机
!!!接电后一直滴滴叫,有时动油门后一卡一卡的,转的很慢很慢!!!换个电调后无任何问题,电调是XXD30A的,线图没问题。电机也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为什么电机会滴滴叫的不停。有时电调通电后电机的检测声音很小。

网友A:
缺相。
检查接线虚焊松脱。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
检查接线虚焊松脱。
谢谢你的回答,我检查过了。都正常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B:
焊接没问题,换电调没问题,说明那XXD不行或者不配~~~

网友C:
電調行程重新設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