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用飞越650机架感度求助。。。。。。。。。

楼主(2013-08-14):
naza V1 升级了3.12的固件。用飞越650的机架。起飞重量2100克左右。感度调来调去都感觉不怎么稳。以前用XA650 也是差不多的重量。就稳定很多。
我现在的感度大概是150 150 145 155   下面两个姿态感度都是150

动力是4822 30A铂金 4S电池11寸桨和12寸桨都试过。11桨还好一点。12寸就真不不稳。之前试过用10寸桨。就稳定很多。。但690KV 用10寸桨。拉力。留空都是个问题。。最大问题是用10寸桨电机和电调都很热。 11 12寸桨电机电调基本没什么温度 都是飞6分钟左右下来马上去摸电机和电调

有没有用一样的机架。机子比较稳的。共享一下感度看看 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升级了3.12新固件之后,我的感觉是要大幅度调低硬度,我现在都调到120左右了,感觉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了3.12新固件之后,我的感觉是要大幅度调低硬度,我现在都调到120左右了,感觉比较稳

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试过150到170 这个范围。。都是一样的晃。

网友B:
感度调来调去都感觉不怎么稳。以前用XA650 也是差不多的重量。就稳定很多

很明显,应该是机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来调去都感觉不怎么稳。以前用XA650 也是差不多的重量。就稳定很多

很明显,应该是机架的问题 ...

我也搞不明白了。。有时间再试下调低感度试试,。。

网友C:
飞越的架子相比较XA的偏软,容易震动。如果相同的配置在XA的架子上没问题,那就是架子的问题了!另外,用11或12寸的桨,用小螺距的桨更稳。比如1038稳定性比104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架子相比较XA的偏软,容易震动。如果相同的配置在XA的架子上没问题,那就是架子的问题了!另外,用11 ...

嗯,,这些我都知道。。。现在改了感度。比之前稳定得多。。。用的是11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些我都知道。。。现在改了感度。比之前稳定得多。。。用的是11寸桨。。。

感度改成多少了?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配置跟你一模一样,配的是1238的垃圾桨,感度已经降到120了,来点小风还是会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