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抖动问题

楼主(2013-08-14):
天龙终于装起来了,用的02s三轴,可飞起来后发现3s动力太强劲了。打升降或者副翼时,飞机就会前后抖动,很不稳定,感度70,60一个样子

楼主:
难道是油门螺距问题?

网友:
接收上的感度和幅度调低点

楼主:
给油门尾巴还会摆一下

网友:
感度太高了,调低一些,一点一点的调,直到它的姿态稳定为止!

给油尾巴摆,就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把螺距曲线降低一点~

网友A:
接收机上的三个旋钮调低一点,一般前2个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水平,后面RUD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垂直就ok了。控上感度设定为模式一75,模式二70,模式三50。另外楼主的杂交250如果不想要了,我收了当配件,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的三个旋钮调低一点,一般前2个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水平,后面RUD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垂直就ok了 ...

呵呵!

又是一个喜欢折腾杂交250的X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的三个旋钮调低一点,一般前2个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水平,后面RUD旋钮那个一字凹槽调成垂直就ok了 ...

可能以前飞02s觉得不习惯,推一点油门就起来了,调这个鸡鸡真是挑战

网友A:
我的天龙250调了好几个晚上,昨晚终于可以把接收机上的RUD旋钮调到最大也不会抖尾了,而且锁尾很稳定。当时太高兴,就来了个自旋,结果飞机撞到茶几,横轴弯了,没得飞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RX2636H-D接收机只要调整得当,锁尾很稳,也没有温飘。等有时间,我总结下调整安装尾舵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龙250调了好几个晚上,昨晚终于可以把接收机上的RUD旋钮调到最大也不会抖尾了,而且锁尾很稳定。当时 ...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龙250调了好几个晚上,昨晚终于可以把接收机上的RUD旋钮调到最大也不会抖尾了,而且锁尾很稳定。当时 ...

我的鸡鸡是那种类似点头似的抖,我感觉不是锁尾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鸡鸡是那种类似点头似的抖,我感觉不是锁尾的问题

锁尾调第三个,你说的点头抖动就调前两个,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调第三个,你说的点头抖动就调前两个,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油门百分之二三十就能到02s的悬停高度了

楼主:
高手能不能发个250悬停的油门,螺距数据

楼主:
今天把感度调了调,没那么抖了,但感觉还是不稳,手感怪异。另外尾桨零螺距时,尾推不在尾轴中间,而且太偏向尾桨那边了,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今天场外试飞,急推油门甩尾巴,控上的参数还是按飞02s上来的,自己改了改,将油门2点设置百分之六十,m点百分之八十,这样不甩尾巴了。也不知其他飞250的,油门螺距都是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