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适合新手用的无副翼陀螺仪

楼主(2013-08-14):
新手主要用于悬停和飞航线,你说就是再好的陀螺仪对于新手连悬停和航线都稳不住那又有屁用。我就是要悬停最稳的陀螺仪。听说华科尔的陀螺仪很稳,那请问还有没有更稳的

网友:
上6旋翼的

网友:
错了   上6旋翼的

网友:
SK720,倒飞也能自平衡。其实调试的好,一样可以悬停的稳。

网友:
是6旋翼

网友A:
错了   见鬼了

网友:
用KDS的平衡仪吧,这个很稳。

网友:
泉速X303V (带锁尾舵机)+ NASA 701的遥控器,直接装机,调好正反向即可稳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了   见鬼了

没见鬼,你见到无敌的关键字替换了,你的 6 轴 被替换成了 6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鬼,你见到无敌的关键字替换了,你的 6 轴 被替换成了 6旋翼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见鬼了      谢谢

网友:
我以为键盘出毛病了

网友C:
sk720+GPS还带一键救机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k720+GPS还带一键救机功能

咋不说说价格涅,除非LZ是官富二代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不说说价格涅,除非LZ是官富二代合体

又没问

网友:
不用考虑华的六 轴

网友:
还没有定论呀?  我也想找一个好陀螺

网友:
EBARV2吧!要不行直接MB吧!以后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