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无法识别SD卡,一怒之下拆机,奇迹复原

楼主(2013-08-14):
    今天用黑狗测试无刷云台效果,拍了两段视频。开机状态连接电脑看视频,结果在删除视频时卡机,重启黑狗后无法识别SD卡。是闪迪的PRO的卡。开始以为卡的问题,格式化后也无法识别。换其他的卡也无法识别,其它一切正常。最后实在不爽,拆机解闷。如下:
主要部分只有几大块,集成度很高。

主板,解码芯片涂了导热胶质,前面盖是铝的,不仅为了美观,对于散热很好。

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SONY传感器吧。
没想到把机器装上后,能识别SD卡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了下结构,换那个广角的镜头也很好换。下次有机会把镜头换成普通的。
呵呵,那位朋友有搞不定的问题,我可以试着帮弄弄,不保证修好哦。

网友A:
估计是内部某个电容放电后,又识别了

网友B:
感觉是某个接线脚接触不良,插拔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内部某个电容放电后,又识别了

我开始也这么认为。拔了电池放了半个多小时后再开机,还是一样的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某个接线脚接触不良,插拔一下就好了

我也不清楚。因为没有震动什么的,就是删视频时突然卡的机,然后就不能识别了。感觉还是狗2稳定性好多了。黑狗用的战战兢兢的~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黑3,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开不了机了,也没有任何提示,想拆下来看看,不知道如何拆,能否指导一下?镜头部份要拆什么吗?要拆下壳子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黑3,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开不了机了,也没有任何提示,想拆下来看看,不知道如何拆,能否指 ...

开不了机,先使用硬启动。在硬启动不行的情况下再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不爽就拆机的习惯……

网友:
我家的老电视最近也开不了机,回去敲敲试试

网友:
居然为了卡,拆狗,先考虑换张试试

网友D:
装回去的时候没发现多了几个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回去的时候没发现多了几个零件吗??

能用就行了,多个零件说不定还可以备用~

网友:
哈哈,,还好,,,装机后还能用,,不错,我以前再拆闪光灯,,结果被电的了一下,,我小学时候

网友:
拆完发现多出个狗二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不了机,先使用硬启动。在硬启动不行的情况下再考虑其他方法。

硬启动?怎么启动呀??麻烦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启动?怎么启动呀??麻烦指教,谢谢

搜索一下我之前回复的帖子。里面有讲到。

网友:
有些記憶體有可能在拆開放電,記憶也就消除了!可重新啟動了。

网友:
頂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呵呵,楼主要把灰尘清除干净啊。

网友E:
黑狗三的视频输出烧坏了,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狗三的视频输出烧坏了,能修吗??

是怎么烧坏的?具体情况~

网友:
看来不能养狗了

网友(2013-11-05):
16楼有创意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F(2013-12-31):
wifi不能用、视频录制格式只能选1080P 60fps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fi不能用、视频录制格式只能选1080P 60fps

是什么问题

看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我还没出现过这个问题。go3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