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3-08-14):
XA普及版1.06飞控,到底用升级吗?听说升级以后问题很多?到底升还是等!?
还有飞控链接电脑以后,飞行 里面参数都是默认的1.0这个用改吗?

网友A:
可以不升,坐等1.08,参数不用改

网友B:
板凳来学习的自己用的好好的,去该他干嘛,改完问题就出来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网友C:
1.0 是默认感度,只要飞行稳定就不要修改。

固件的升级否,可以根据您的喜好,飞的蛮好就不要升级。觉得新的功能是自己需要的,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 是默认感度,只要飞行稳定就不要修改。

固件的升级否,可以根据您的喜好,飞的蛮好就不要升级。觉得 ...

谢谢,能给我发一个1.07的地址吗。?我先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升,坐等1.08,参数不用改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凳来学习的自己用的好好的,去该他干嘛,改完问题就出来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是怕出问题还是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