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锯齿多!

楼主(2013-08-14):
感觉画面开到最高锯齿还挺多的!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电脑屏幕分辨率是不是调到最高

网友:
用啥显卡啊,好显卡的话到设置里把抗锯齿开到最高8X、16X啥的应该不会有锯齿的,凤凰对显卡的要求比G6低多了

楼主:
显卡是 N的 550Ti  1024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电脑屏幕分辨率是不是调到最高

最高了

网友:
设置分辨率 或者检查显卡  检查模拟器软件设置

网友:
除了模拟器自身要开启抗锯齿之外,最好把你显卡的设置面板当中关于抗锯齿的选项也打开。

网友:
你要换显卡了,效果开到最高无压力贞数维持在60毫无锯齿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虽然没发现,但还是要学习学习

楼主:
有什么第三方软件可以优化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