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450用500的大桨和500的尾管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3-08-15):
我想把450上面换成500的大桨和尾桨和500的尾管,其他配件不改变,是否会更稳

网友:
因为扭力不够,电机电调会过热,也许会损坏

网友:
貌似有人用过425 的桨
据说很爽

网友:
把电机的齿数改小一些

网友A:
菊花一紧,蛋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一紧,蛋更疼

不会吧,我是女生哪里有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是女生哪里有蛋

LZ莫装逼!至今我还没见过真正的妹纸那!

网友:
马达扭力一定不足,不过悬停应该没有问题,但尾管能装得进吧??

网友:
我告诉你根本装不上你信么?两个大小差别有多大你一定不晓得。

网友:
是妹纸吗???????????????、、求真相 求图

网友:
等你买了这些配件后,就知道哪里不行啦。。。

网友:
你这不就等于是500改450机身么?有意义么?

网友:
没意义~~ 450 改 480 还凑合~~

网友:
500尾管。。。。。。 插不进啊 插不进!

网友:
效果不知道,折腾是一定的了

网友:
能插进去的话保证你爽

网友:
效果 超爽,就是有点麻烦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