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度X6上的第8通道是控制什么的呢?

楼主(2013-08-15):
如题,说明书上只字未提,只说到第7通道时用来控制
云台
的横滚和俯仰,那第8通道是不是控制拍照的呢?

网友A:
暂无功能

网友B:
控制相机的

网友C:
可以外加遥控快门或者别的功能 多了一个可控通道 想干嘛就干嘛

网友D:
随便咋玩都行

网友E:
X6上有第8通道吗?
应该是控上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