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天7油门成了第二通道,方向成了第三通道怎么弄回来

楼主(2013-08-15):
油门成了第二通道,副翼成了第一通道,方向成了第三通道。

楼主:
沉的这么快

网友A:
接收机上是不是把方向跟电调插反了?

网友:
改变模型模式

网友:
再好好看看说明书,也许对你有帮助。可能是要弄一下遥控杆设置

网友B:
按住menu开机,进遥控杆设置

网友:
电调的插头在接收机上是插的第3通吗?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如果现在3通道是升降,你把插接收机的2-3通道对调过来就的了。

网友D:
进遥控杆设置

网友E:
这个貌似跟MODL 1   MODL 2有关系··

网友:
没详细看控说明书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menu开机,进遥控杆设置

调好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跟MODL 1   MODL 2有关系··

谢谢你,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遥控杆设置

调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如果现在3通道是升降,你把插接收机的2-3通道对调过来就的了。

找到原因了,其实是摇杆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是不是把方向跟电调插反了?

不是,找到原因了,是摇杆设置错误,谢谢大家帮顶了

网友:
天7没用过  我是F迷!  我的FF9  T8FG  包括6EX以及现在的14MZ  都是自己改的油门! 买回来的控默认都是美国手  我TMD是日本手!···  STIK MODL  然后选 M1 日本手,M2美国手! 日本手是右手油门和副翼,美国手是左手油门和尾舵

网友:
顶帖,字数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