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调机问题

楼主(2013-08-15):
无副翼系统油门推到中点大桨要零度
舵机
臂要水平十字盘要水平那相位臂也要水平才行吗?谢谢
XG8控里的trav adj是用来调十字盘水平的吗谢谢了

网友A:
新手关注 沙发抢了

网友B:
无副翼机 trav adj 这个不能动的,要保持100。你要调十字盘水平先要把舵机的中点找好,上舵臂尽量垂直主轴,实在不平的话调控里的SUB TRIM。然后调3个舵机与十字盘的连杆长短让相位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