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下铅酸蓄电池

楼主(2013-08-15):
最近看大家的各种外场充电包,我也想整个铅酸蓄
电池
的外场电源,但是铅酸蓄电池的放电计算不是很清楚。刚才百度了下,我想试用的蓄电池是12V80AH,网友们说放电时间是80AH÷放电电流,那如果我试用A6
充电器
的话,A6最大充电电流为8A,那输入电流应该10A差不多了吧,那就是80AH÷10A=8小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的,有大神可指点一二吗。如果这样的话带个12V80AH的蓄电池 足够用了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算得也差不多啊。你这样算有个前掉,就是输入电压也你充电电池的电压相差不大的时候,比如说,你充一个3S,12.6V,可以这样计算。另外,A6有个充电的转换效率,你要折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