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自制V尾三轴(四旋翼?)试飞成功!这下暴力飞不担心舵机啦!

楼主(2013-08-15):
本机建立在原三轴基础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150

1、在尾电机位置安装铝条,让两电机与地面夹角成40度(不严格,30到45都行)。

2、重心位置还在原三轴重心处,因尾部增重,所以电池移到了前面。尾部2电机提供原来一个电机的升力,所以不需要很大,原本的2212我换成了两个2208,还能比2个2212轻些。仍用8045的桨。

3、V尾比三轴重量略有增加,因为多了个铝条、电机、电调。少的那个舵机不到20g,所以。。。目前含3s2200电池起飞重量970g。

4、“V尾”还可以是“A尾”。各有利弊,“A尾”两尾电机互相吹,赶脚有干扰;但“V尾”在自旋时加速的尾电机产生的扭力方向与自旋方向相反,互相抵抗。。。而“A”正好是互相促进。。。

试飞取得异常成功!择吉日暴力飞!!!

网友A:
飞控需要刷什么固件

网友:
快快加我群  好教教我们

网友B:
四个桨尺寸全部一样的吗??

网友C:
其实楼主做个受力分析就知道了。。。合力就跟一个电机向上一样的,看图片你这个电机角度有45度吧...跟一个电机产生的力一样,甚至更小...所以这飞机除了外观奇特,只剩浪费电瞎折腾了

网友D:
V尾相互抵抗的话你把俩电机转向改过来就行。这样的话就是相邻同向。实际飞行无影响。LZ可以看看我头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做个受力分析就知道了。。。合力就跟一个电机向上一样的,看图片你这个电机角度有45度吧...跟一个电 ...

和常规Y4差不多。。。主要是YAW的性能强N多倍。三轴外,只有这个能暴力自旋。飞暴力你在乎个什么续航?我的头像这个45度角。能飞20min。损失效率二分之根号二。

网友:
因暴力而生,因暴力而美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
手有kk2.0心不慌啊 加楼主很勤奋 一个平台上试了 y3 y4 现在又搞上了这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常规Y4差不多。。。主要是YAW的性能强N多倍。三轴外,只有这个能暴力自旋。飞暴力你在乎个什么续航? ...

嘿嘿,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网友:
想法还是值得赞扬

网友E:
想知道用apm或naza可否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用apm或naza可否

APM我这边有个修改过的固件。可以支持了。NAZA没戏。
这个固件就用Y4的即可。

网友:
上视频 上视频

网友:
好奇怪的多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我这边有个修改过的固件。可以支持了。NAZA没戏。
这个固件就用Y4的即可。

你这个异型4旋翼试飞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做个受力分析就知道了。。。合力就跟一个电机向上一样的,看图片你这个电机角度有45度吧...跟一个电 ...

V尾可以辅助飞控修正机身,并非无用,

网友:
勇于实践,支持折腾

网友:
这个重心如果在前动力臂上,两个尾电机可以换小点的功率~

网友:
这个和我做的差不多  看看我的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396

网友:
牛,牺牲效率换取机动性

网友:
楼主厉害,顶你 我kk 都还没飞起来

网友:
传说中的kk2.0

网友:
这不公平,楼主KK2.0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需要刷什么固件

固件版本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桨尺寸全部一样的吗??

前后两两一样即可。后面2电机承担一个电机的工作量,我电机都用了小一号,桨自然也可以小点,不过我都用的80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V尾相互抵抗的话你把俩电机转向改过来就行。这样的话就是相邻同向。实际飞行无影响。LZ可以看看我头像 ...

同侧同向和对角同向不知道在普通4旋翼上会有什么性能影响?看来值得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