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玩车的5个小疑问

楼主(2013-08-15):
1.电池C数大小对有刷电机转速没有影响是吗?

2.为保护锂电过放电压应该设置多少?是在电调上设置吗?

3.我现在电池是5200的,用B6充最高设置为6200毫安,为什么充电完成时还充不满5200?

4.我的727是新车现在发现车不走直线,往右偏航请问怎么解决?
5.我车是用有刷550电机,但不接电机上的那个小风扇可以吗?  谢谢

网友:
锂电c数对有刷我认为还是有影响的,低压可在电调上设置,一般可以设为3.2v每片,2s为6.4v。充电器有充电效率,会有一部分电能消耗在机器发热,线路传输,电池内部反应及发热。一般按容量的1.5倍进行设定,但因电池体质问题,不一定全部适用。B6 会自动充停,没必要设置充电容量限制。充电电流可设置为0.75C,即为5000*0.75大概4A,B6最高只支持5A充电,最好别用5A。车跑偏的因素很多的,例如舵机中立点,左右轮胎的TOE,CAMBER角,轮胎抓地力是否一样,避震的一致性等等,可以试试用遥控器方向微调往左边调,看看能不能缓和或解决。

网友:
电机要用风扇散热,不然挂的更快。车模不修正方向是不可能跑的直的,新车跑偏最好看看舵机摇臂安装是否正确,摇臂角度最好参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