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使用9.6V电池组可以吗?

楼主(2013-08-15):
我的遥控器以前使用的是聚合物11.1V电池,我现在想改用镍氢电池,但是8节合计起来只有9.6V在使用中有影响没有?请教前辈,使用多少伏最理想?

网友A:
可以的,以前没有锂电的时候都是用9.6V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以前没有锂电的时候都是用9.6V电池组。

那电压不低吗?我想改用5号充电电池

网友A:
用5号充电电池可以的,但不经济,还是锂电便宜又好用。大多数人是从镍氢改用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号充电电池可以的,但不经济,还是锂电便宜又好用。大多数人是从镍氢改用锂电的。

我觉得还是镍氢电池好点,起码不怕过放电。像我这次用得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一检查发现坏了一片。可能镍氢电池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