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叶草天线能不能只装一个,即发射用3叶草,接收 ...
请教3,4叶草天线能不能只装一个,即发射用3叶草,接收用普通天线,或者发射用普通天线

楼主(2013-08-15):
请教
3,4叶草
天线能不能只装一个,即发射用
3叶草
,接收用普通天线,或者发射用普通天线,接收用
4叶草
。

网友A:
发射用3叶 接收4叶 也可以只用发射 接收一般都行 反过来也行 距离的话就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仅供参考

网友B:
就差一个钱了?

网友C:
不建议天线做如此配置,3or4叶草是圆形极化、一般天线是线性极化天线,效果会比都用一般天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