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不用多长时间时用存储模式呢?

楼主(2013-08-15):
3个月起还是2个月起呢?

网友:
我自己认为,,最好是一到两个月用一次,,,我的十多颗电池,半年用了一两次,全部不行了

网友:
玩好就用储存模式充好

网友:
那样就安全了。。。

楼主(2015-04-12):
我基本上一个半月用一次电池,需要用存储模式吗?

网友A:
电池充满电应当在24小时内用掉,否则就可能怀孕。
如果充满了不用,或者玩够了,就要把电池充到3.8-3.9V保存。
能存多久没试过,我都是每周末玩,玩够了就开启存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电应当在24小时内用掉,否则就可能怀孕。
如果充满了不用,或者玩够了,就要把电池充到3.8-3.9V保 ...

充满电24小时内就要用掉吗?我好几块电池用完就充满,2年了也没怀孕啊

3.8-3.9V是指单片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满电24小时内就要用掉吗?我好几块电池用完就充满,2年了也没怀孕啊

对,单片电压。满电保存一定是错误的,你没怀孕是运气好

网友: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 论坛搜索 “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单片电压。满电保存一定是错误的,你没怀孕是运气好

那我每次跑完车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压,是不是可以就这么放着下次要用时在充电?

我狮子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每次跑完车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压,是不是可以就这么放着下次要用时在充电?

我狮子电池

那你电池没用尽啊,正常BB响应该是3.6,过一会儿能自己恢复到3.7左右。此时充电能充入标称容量的80%左右。

网友:
别太在意,别过放过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单片电压。满电保存一定是错误的,你没怀孕是运气好

单片电池,且C数比较小的,满电保存损坏的概率比较小。大C数的,容量比较大的充满电后不用,不要超过12小时,满电长时间放置损坏概率接近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