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V120D02S了,再整个130X还有意义么?

楼主(2013-08-15):
四面悬停+简单航线水平,最近入了02S,稳呀,比当年的火狐,gaui ep200稳太多了,电子陀螺仪取代机械副翼果然nb

最近又长草blade的jj了,貌似地平线官网降价了,130X 1480了,mcpx bl 1388了,还是ncpx?
长草....

主要室内飞飞整个ncpx足够了吧,哈哈

http://horizonhobby.tmall.com/

网友:
嗯 我也这么理解的

网友:
小飞机一两个就好了,多了没意思啊

网友:
130X 02S 价差近一位

网友:
基本无意义。。。。。但是我还是搭车出改装的130x

网友A:
伴随着第品先官方旗舰店130x上市,驰远不久在推出山寨130x配件,到时候将会掀起130x热潮!不过现在买130x不太明智,万一驰远那个配件不通用,那就亏大了。。

网友A:
还有一点,02S跟130x不是一个档次的,看过视频就知道。130x基本上有大鸡的感觉了,是3车由系统,钟摆,侧摆,自旋翻都行,可以理解为属于cp向450迈进的一个入门机。华科尔02s是6车由,至今我没看到02s有侧摆,自旋翻的相关视频,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确实做不出来?当然6车由陀螺仪如果真的那么好,现在类似于700.800高端机型都用那玩意了,由此可见这玩意给新手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不太适合比较专业的3D机

网友:
130x上市一年多了吧,驰远都没跟进,山寨配件不用等了

网友B:
130可比02S暴力的多哦。两个机我都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伴随着第品先官方旗舰店130x上市,驰远不久在推出山寨130x配件,到时候将会掀起130x热潮!不过现在买130x不 ...

嗯,有道理,观望一下,配件充足了再说。现在地平线官网上貌似都没啥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可比02S暴力的多哦。两个机我都飞过

看来在室内飞还是搞个ncpx靠谱一点我在办公室飞4#3还行,飞02S把同事们都吓跑了

不知道ncpx的有刷寿命如何?直线舵机的寿命如何?

网友C:
上大鸡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在室内飞还是搞个ncpx靠谱一点我在办公室飞4#3还行,飞02S把同事们都吓跑了

不知道ncpx的有刷寿命 ...

130X的舵机比02s的反应快些的,技术不咋地话,在室内的话还是飞华科尔的6旋翼小飞机吧,稳当得很。

网友:
神鸡?俺觉得X7和logo800是神鸡,都是高富帅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02S跟130x不是一个档次的,看过视频就知道。130x基本上有大鸡的感觉了,是3车由系统,钟摆,侧摆 ...

有没类似的,价位好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大鸡鸡吧!

上了……吓回来了……
国内人口密度太高了,很难找到能安全飞大机的场地啊,即使在咱这小山村。
真羡慕你的场地和技术啊!RP也相当好,最近收到的都是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类似的,价位好些的

小轴传我只知道三款,02S,130X九鹰318a,要性能好一点的,直接上泰世X2,其实也不大,也就43cm机身长度罢了。玩习惯了你就会觉得cp完全是蚊子鸡。关于价位嘛,驰远的FBL80就很不错,动力超劲爆,也耐炸
我鸡鸡不多,就3台,全是直线舵机的。为什么?两个字:耐炸

网友:
谢谢指导,泰世X2查了下,目前还不合适。准备入02S

网友(2014-04-07):
02S頂一個...便宜又好玩..改裝品很多可通用

网友:
新手當02s是模擬器練,五十起落後,正飛航線八字都攪惦,已經練倒飛五秒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