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

楼主(2013-08-15):
如题 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和720i相比

网友:
不知道 我手上只有PL8   你赞助个 我比比

网友:
楼上不客气

网友:
自己買哂倆台來比才能夠有個最客觀的答案喔
應該倆台都是好嘢

网友:
确实只有PL8,没法做比较!

网友:
你们比,我看看

网友A:
两台都用过
我以前发过比较的贴子的,记得是发过,详细评述两个的区别,这里再发一下
1:PL8是单路 40A,0720是双路,每路20A
2:PL8可以充8S,0720只能充7S。这点非常重要,现在好多电池包都是8S的
3:两个的放电功率都是100W,但是0720每边只有50W,在实际使用中,给电池放电,PL8比0720要快非常多
4:实际使用,PL8充电(开同样的电流)比0720也要快不少
5:做工方面,PL8的硬件做工今人担忧,做工跟手工做纺似的。0720内部做工非常的好
6:PL8保护机制比0720要强,比如说,接上电池平衡头后,电池动力线正负接反了,PL8不会坏,0720会坏

网友:
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用过
我以前发过比较的贴子的,记得是发过,详细评述两个的区别,这里再发一下
1:PL8是单路 40A, ...

综合来看还是PL8好。。至于做工。。至少目前没什么人因为做工出现大问题。。只是被吐槽罢了。。。我是这么感觉。。

网友:
一直在用PL8,感觉很不错

网友:
8楼的比对看过,感觉还是PL8略强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用过
我以前发过比较的贴子的,记得是发过,详细评述两个的区别,这里再发一下
1:PL8是单路 40A, ...

8楼分析到位。赞一个~!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分析

网友:
也在纠结两个区别  还在学习

网友(2013-11-20):
为什么PL8在accurate charge和high charge下充3S电池,第一片第一个单片电压正常4.2V,第二块最高有时达4.27V,第三片最低常为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