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電源接反

楼主(2013-08-15):
前天晚上意识不清将兔子上电, 没注意到正负极倒反, 啪的一声时间非常短暂就赶紧断电, 不过兔子分压线插孔附近貌似飘出一点淡淡白烟且有点臭味, 重新上电后看灯号全部正常, 解锁试飞也OK,不过很纠结到底应不应该继续飞这块兔子?万一日后不幸从空中掉下来砸到人就GG

网友:
最好维修  安全起见

网友:
都正常了修啥????飞吧

网友:
什么插头,难道是jst ?

楼主:
现在是正常的但是有冒烟就代表一定有元件烧掉,与其日后不幸炸机打到人不如不要飞

我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以修兔子,我也很想维修一下。

电池是别人的,是山寨的XT60接头,有磨损材质又很软所以形状不太标准颠倒也插的进去

网友:
XT60接头也能插反,厉害。

网友A:
反接会烧电调,但是电调接反了是不会输出反向的电压的。

网友:
是不幸还是万幸,LZ要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会烧电调,但是电调接反了是不会输出反向的电压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又确定有看到白烟从兔子的分压线端口附近飘出来而不是从电变, 因此心中有疙瘩

楼主:
黄色是正常的XT60,XT60蓝色就是插反的,我也不知道捧油哪来的这种怪接头反插也可以插进去

网友:
我的一代也是接反了,烧掉了高精度拓展板...厂家开口200大洋

网友:
正常就没事,千万检查好才能上电啊

楼主:
接反的那天后来有上电检查过灯号正常,也上桨在家里面试了一下貌似也没问题,今天晚上带出门去飞了三块电池,全都五米高悬停不动看看会不会突然炸机或no控,结果飞了半个小时也全都正常

网友B:
我兔一兔二都接反過,只會把分壓檢測線內的負極線燒融了,把線換掉就沒事了,放心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兔一兔二都接反過,只會把分壓檢測線內的負極線燒融了,把線換掉就沒事了,放心飛吧

Koala 可能是正解,看图,负极真的变松动然后摸一摸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