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行程怎么取舍好

楼主(2013-08-15):
想做个机机,我想如果Z轴行程大,哪加工有些东东可能方便很多。但Z轴行程长,龙门上臂岂不是要很高?刚性也没了呀
哪有没有
电机
是固定的上臂上的方案?就是龙门侧辟可以上下,上臂可以左右。而电机固定在 上臂,不会因Z轴突出下面太多而影响工件的放置。
偶想到的,不知可行不。且从没看到这样的结构。

网友A:
老掉牙的龙门都是你说的这种结构的,动横梁的固定龙门,成本高精度不容易高,所以现在都换了刚性不好的固定龙门固定横梁,

网友B:
磁动力osaki和这里的起子,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