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使用DJI产品的“电压保护设置”【申请精华】

楼主(2013-08-15):
【本帖不是讨论 "电压保护功能" vs "BB响",看帖需仔细,回帖需谨慎】

- 2013/10/10 补充说明,本帖只讨论环境均假定在设计允许的起飞重量下,BT、暴力、超载之徒请绕道!PS,鉴于未设精华,更有趣的部分(独家秘技),就不公开了。。。!

关于DJI产品,论坛里一直存在这样的声音,建议直接关闭“电压保护功能”,另有一些则补充建议关闭之余用BB响来替代,孰优孰劣?
大家又真的了解"电压保护功能"这项功能?如何触发?如何保护?有哪些误区?下面就来专门讨论下。

首先说说很多人对DJI电压保护的一个误解认为进入第二级保护,飞行器就会开始下降,此时提高油门无效,飞行器失去控制权
可真相是:进入二级保护后,油门中位位于90%,此时继续上推油门,飞行器还是会缓慢上升,俯仰,横滚和尾舵控制仍可正常工作。

下面是NAVA-M 调参软件中相关的截图,左侧提示说明更加准确详尽,不过很杯具,因为粗心,很多人愣是没看过。

(图片可点击,放大看)

这也正是为什么论坛里经常有模友,鸡冻万分,凛然地告诫别人:”千万不要开电压保护设置,宁失电池也要飞机啊。“的一个原因。

接着来说说BB响,可能有模友看过我的一些回帖,会说你不是建议不要使用?这里我又要批评了,本人只在和精灵( phantom)相关的帖子里说过,因为一体的精灵实在是漂亮,破洞开窗实是可惜,而且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高飞远走,LED报警足以应付。
除此,在其他情况下我觉得可以配合BB响去使用。不过在设置BB响的报警电压方面需要结合“电压保护设置”去设定。

譬如下图,一个模友的设置,就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飞行中电压处于有负载情况,设置BB响为3.6V(3s电池为10.8V),则早于第一级电压保护(10.2V)就已经开始BB作响了。
因此如果要结合电压保护去设置BB响报警,至少应参照第一级保护的有负载电压去设置

(图片可点击,放大看)

需要补充说明,在设置一、二级电压保护数值时请务必按调参软件左侧提示的方法,正确设置线损电压。
经常有新人在选择电池类型后就认为完事,而没有设置线损电压,造成飞行时间过短便自动下降,间而认为是电压保护的过错。
——这或许是有些人错误推荐关闭电压保护的另一个原因。

下面再说不开启电压保护的情况,由于一些模友的飞行器可以搭配使用3s-6s电池。而电压保护设置必须根据具体s数的电池来设置总电压,这点BB响则不一样,可以按每s来设置。因此每次更换不同s的电池后,如果不方便用调参软件进行修改,则可以考虑单使用BB响来做电压提示报 警,不过同时也就失去电压保护里的自动下降的安全措施。

有模友回帖,如是说:

引用 网友A:
观点不一样!!有经验的飞手严格掐表出去一半电回来一半电!!如果是返航时触发了低电保护自动返航降落,本来电就不够,还得等它旋停和爬升,还有就是自返航过程中没有卫星信号怎么办?百分之90油门能稳住旋停,但大负载呢?还有就是大舵量飞行时瞬间电压掉得快,如果触发低电保护,可玩性是不是大打折扣?总的来说也是为了飞得更爽,没必要争个谁好谁不好!!宁愿拼掉电池也要保住飞机这话是我说的,错了么??机器只会按照程序来飞行,但并不会自动判断当时的情况是如何的复杂。当然,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就是正确的,但是至少飞机比电池贵,不是么?

1.无论WooKong还是NAZA低电压保护均为缓慢下降,并非低电保护自动返航并降落
看来不看手册的,大有人在!!!

2.未触发二级低电压保护时,油门中位位于50%;触发时为90%。油门位于中位时,均为悬停。

只要中位就可以悬停,关负载什么事情?只是中位位置改变而已。

3.玩飞行器不是极限测试,所有地方都应遵循保守设置,留有冗余,这是起码要求。
如果贪飞到电力殆尽,任你如何设置,都是徒劳!

鉴于大家不喜欢自己找资料,这里专门贴出DJI维基百科相关内容
低电压保护功能
第1步:保护开关
为了避免电池电压过低而造成摔机等严重后果,我们为您设计了两级低压保护措施。您可以选择不使用,但我们强烈建议您开启该功能!
注意:
请确保主控器和多功能模块间的连接(V-SEN至X3)没有问题,否则低压保护将无法正常工作。
所有两级保护都默认有LED闪灯警示,两级保护都是高频闪红灯 。
手动模式下开启低压保护,只有LED报警,无任何自动动作。
低压保护的目的不是娱乐!在任何一种保护情况下,您都应该尽快降落飞行器,以避免坠机等严重后果!

第2步: 电池
该栏内的当前电压会在您接上动力电池,并将主控和电脑连接后显示当前电池电压。如果调参软件显示的当前电压与您使用电压计测得的电池电压不同,您需要进行电压校准。点击校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校准栏内填入刚才您测得的电压值,然后点击确定。
同时我们需要您在该栏内选择您所使用的电池型号,以便主控为您自动生成默认报警电压和报警电压范围。

第3步: 第一级保护
无负载电压:您自定的报警电压,需要您填入。
线损电压:飞行器实际飞行时的电源压降,需要您填入。
有负载电压:飞行器实际飞行时的电源电压。该电压为实际主控监视的报警电压。无需您填入,通过前两个值计算所得。

提示:
电压值大小关系:
无负载电压:第一级>第二级。
线损电压:第一级=第二级。
有负载电压:计算所得,第一级>第二级。

获取线损电压的方法:
1. 确保您的飞行器已经能够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正常飞行。
2. 选用充满电的电池,并在调参软件中开启低压保护,观察当前电池电压。在第一级保护的无负载栏内填写一个合理的报警电压值(我们推荐填入小于当前电压1V,高于电池额定电压最小值的值)。在线损电压栏内先填入0V。
3. 进行近距离飞行,直到第一级电压保护措施生效, 开始闪烁,此时请立刻降落。
4. 将主控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获取新当前电池电压,该电压值和您之前填入的第一级无负载电压的差值即为线损电压。

注意:
如果某块电池的线损电压高于单节0.3V(例如3S电池高于0.9V),可能是由于您的电池内阻过高或老化等原因,我们建议您更换该电池!
一般每块电池的线损电压都不同。安全起见,您最好通过以上方法获取所有您所使用的电池的线损电压,并填入这些值中的最小值。
在负载发生较大变化或者更换飞行器时,也需要重新测量线损电压。
线损电压会随电池的使用次数而变大,电池每重复充电30次左右,应该重新测量线损电压。
确保您的电调保护电压低于单节电池3.1V,否则低压保护将不起作用。
首先根据上面的方法得到线损电压,并填入。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报警电压将其填入无负载栏内。
注意:
红灯报警开始后请迅速降落飞行器,以避免坠机!

第4步: 第二级保护
1. 根据前一步的方法填入无负载电压和线损电压。
2. 当飞行器进入该级保护,LED报警同时,遥控器的悬停点(油门中位)会缓慢上移至杆量的90%,以提醒您尽快降落飞行器,避免坠机。
3. 当中位位于90%时,继续向上推油门杆,飞行器还是会缓慢上升,俯仰,横滚和尾舵控制仍可正常工作。在此状态下请尽快降落,以避免坠机!

网友:
如果机机超重升力不够二级保护油门推满照样往下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要能自己设置油门中位线就好了,可以根据自己机机情况设置合适的油门中位线,很简单的一个解决办法等了那么多次的固件更新都不见解决。

纠结那么多干嘛,二级保护谁用谁知道

网友B:
这个问题要根据飞机的负载来考虑的,并不是直接设个数字那么简单,所以很多人没法准确换算,只能选择不用

网友C:
申精 不准 准许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申精 不准 准许收藏

果然人如其名啊,甚是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根据飞机的负载来考虑的,并不是直接设个数字那么简单,所以很多人没法准确换算,只能选择不用

发帖目的是为了让很多模友正确使用,不是讨论用与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人如其名啊,甚是了得。

千万别这么夸我   这马好的文章我都已收藏了  看来得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了,祝好运

兄弟你中午帖子被审核的,差点违规,再也看不到了,肯定不知道吧。

网友E:
各有优劣吧   看用的人习惯哈   我是关闭保护  直接看osd的数据的   原来飞固定翼的时候是用的bb报警器   wkm你测试了没   是不是也是90%油门后上升?

网友:
机控不如人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优劣吧   看用的人习惯哈   我是关闭保护  直接看osd的数据的   原来飞固定翼的时候是用的bb报警器   w ...

wkm调参软件说明里自己看看。

网友:
主要是线损电压要设置好,不同内阻的电池影响很大。有的电池快不行了了,内阻特别大,在空中电压已经触发了电压报警,但是下来的时候电压又上去了

网友:
我是两种方法都用。楼主所说的很对,设了低电压保护,到时只是油门中位上移,表示系统向你做出提示,并非立即主动下降。但是我是3S、4S电池混用,对于3S电池可以,上4S电池时只能依靠BB响了。再有手里的电池即便都是3S,由于新旧、品牌不一样,内阻会有差异。线损电压不可能针对每块电池做出设置。

网友A:
观点不一样!!有经验的飞手严格掐表出去一半电回来一半电!!如果是返航时触发了低电保护自动返航降落,本来电就不够,还得等它旋停和爬升,还有就是自返航过程中没有卫星信号怎么办?百分之90油门能稳住旋停,但大负载呢?还有就是大舵量飞行时瞬间电压掉得快,如果触发低电保护,可玩性是不是大打折扣?总的来说也是为了飞得更爽,没必要争个谁好谁不好!!宁愿拼掉电池也要保住飞机这话是我说的,错了么??机器只会按照程序来飞行,但并不会自动判断当时的情况是如何的复杂。当然,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就是正确的,但是至少飞机比电池贵,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点不一样!!有经验的飞手严格掐表出去一半电回来一半电!!如果是返航时触发了低电保护自动返航降落,本 ...

观点逻辑不觉得有问题? 50%为中位可以悬停,90%为中位时就不可以悬停了?!关毛负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