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夹头最大十毫米,想扩钻十二毫米的孔有方法吗?

楼主(2013-08-15):
10mm厚的钢板,已钻11的孔,连接时发现太小,所以想扩大到12毫米,除了用锉刀扩孔,还有什么办法吗?最好能用电钻!谢谢了!

网友:
缩柄钻行不行?

网友:
12的钻柄车成10的

网友A:
用铣刀头慢慢扩孔

网友:
再大的孔都不怕,只需把大钻头的屁股车成10mm,一切搞定。

网友:
有12块钱一个的10/13柄的小柄大钻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铣刀头慢慢扩孔

楼主只有手电钻,您这个手电钻夹铣刀扩孔的法子,没等孔扩成,楼主很可能已经被打成猪头了。

网友B:
楼主,您这个情况,单靠手电钻已经很难解决了。孔精度要求高的话,带工坊里让里头的伙计帮你想想办法吧。
孔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我倒有个办法。先用丝锥在孔上绞出螺纹,再用电钻套个磨头,看着螺纹全部磨平,孔不就接近12了么?然后你辛苦点,捏个12的铰刀慢慢绞磨,不就行了?

网友:
去买一把13毫米手电钻

网友C:
给楼主支一招,极简单。
手钻夹10mm钻头,插入孔中,手钻全速。
双手握住手钻,用力画圈,一定要用力。
10mm厚的钢板,我估计最多用不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扩到12mm了。

当然,操作之前,建议楼主买一套“拆弹部队”里主角的行头穿戴整齐,
或者,买份意外伤害险,并且将手机快速拨号设置为“120”。

网友:
去借个大钻吧。。。。。。。。。。。。。

网友D:
买个开孔器去 。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开孔器去 。很方便的

正解  价格不贵  使用方便

网友:
薄板用开孔器很好用的,如果是厚料就只能用缩柄的钻头了。

网友:
楼主用手电钻,10mm厚的钢板钻11的孔,我就很佩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支一招,极简单。
手钻夹10mm钻头,插入孔中,手钻全速。
双手握住手钻,用力画圈,一定要用力。

这个方法我用过。。。基本木有危险,只是太伤钻头的侧刃。。。

网友:
有10mm柄的12mm钻头

网友:
没精度要求可以做把三角扩口刀

网友:
来看看主要是学习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模友的热心帮助,前两天太忙,今晚看到有这么多回复,感动ing!
我觉得DYX等模友提出的缩柄钻办法比较可靠,过几天去市场上找一下。。。

再次感谢众模友!!

网友:
手电钻力不够,很容易卡,
用铣刀,或者纱布磨头也可以。

网友:
我是用缩柄钻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这个情况,单靠手电钻已经很难解决了。孔精度要求高的话,带工坊里让里头的伙计帮你想想办法吧。
...

理解,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手个电磨慢慢磨开,

楼主(2013-09-19):
前几天找到一个最大可以夹13mm的夹头,接上冲击钻,搞定!!谢谢大伙儿

网友:
板 多厚?  不太厚,,锉刀搞,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花点钱,请人做算了

网友:
换夹具喽

网友:
可以换个钻夹头。。。

网友:
直接拿去车床加工点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钻头的尖磨偏1-2毫米,可以钻出大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