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尾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8-15):
130原厂的尾
舵机
挂了,本想换个eflte ds35的,但淘宝上没有,请各位朋友帮忙推荐个微型数字舵机。先谢谢了!

网友A:
老鸟们又要劝你出掉130X了,说它是个坑,比啥坑都坑!
学学我吧,自己解决配件问题,自己海淘,别指望老鸟了。

网友B:
我试过用S3154,可以,就是太巨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