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机起飞前震得厉害,请大虾门帮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15):
我的直升机起飞前震得厉害,之前小炸过一次,只是炸断了脚架,但修好脚架后继续飞,一点事都没,也不震,刚才试了一下,飞机就震得厉害了.

请大虾门帮看下什么原因?

主轴,横轴,尾轴全都检查过了,没有弯,主轴固定座和轴成都没问题,现在还在深入研究中,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2MzcyODM2==.html

网友A:
主轴弯了

网友:
飞机震动原因太多了。很多因素会造成震动得。横轴,尾轴,主轴,主旋翼感度........都会引起震动。LZ慢慢排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轴弯了

顶! 字数

网友:
检查主轴和横轴。不出意外应该是这两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 字数

谢谢顶,我以为只有我看到主轴弯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主轴或者中联有问题,明显看到在抖。

网友:
还真是主轴!

网友:
横轴、主轴、尾轴要舍得换。

网友:
双桨了吧!

网友:
很明显的双桨,检查横轴主轴。

网友:
拿出去飞,大桨转速上去了,大桨完全甩直了,震动就消失了。

楼主:
主轴,横轴,尾轴全都检查过了,没有弯,主轴固定座和轴成都没问题,现在还在深入研究中,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

网友:
旋翼头中联和主轴固定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