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3-08-15):
ZYX-S
陀螺仪
怎么连接电脑啊,我的插上没反应,求说明书,网上搜不到。

网友A:
要有一个加密狗才能与电脑相连,电脑要先装了该三轴的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连接”红灯变缘灯才算连接上。

网友B:
是不是没装驱动

楼主:
要有一个加密狗才能与电脑相连,电脑要先装了该三轴的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连接”红灯变缘灯才算连接上。
驱动装了,就是陀螺仪的3个灯都一直亮,另外能再给说说调试的方法么,谢谢,我天七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