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70,米格起落架买哪种好

楼主(2013-08-15):
电动收放的,,看看刚航域的有弹璜露为外面,,FW的便宜,哪种结实通用吗,,

网友:
航域MIG15

我的刚到货,配的的原厂的,感觉不怎么结实,但是比较好看

多多交流

PS:航域米格15可以用70涵道,只要把前面的导流环拆掉就可以装进去

楼主:
哈哈,说的可以,碎大石,,这机结实吧,,机头太尖的机不敢买,小腾加我123178886

楼主:
我还不会降落,,F18进气在底部,头太尖没胆子买,米格先不用起落架在草地练习降落,,会点再按个好点的起落架

网友:
淘宝有大把的适合米格的起落架, 大概200元不到,不含蜗杆。 就是卖12叶空70涵道的那家

楼主:
机就他那家买额

楼主:
要成品的,,收到航域电子起落架

网友:
我刚装好一架航域的MIG15,和LZ分享一下收放起落架的安装吧,我用的是蓝岱全金属的收放起落架,这起落架原本是蓝岱64MM涵道T45用的,放在这架MIG15上刚刚好,改动不是很大。P.S 比原厂配的便宜一些

网友A:
LZ配的什么涵道,我用的蓝岱10叶金属涵道,4S 3000KV,装机前吹秤2.1KG,装机后吹秤1.6KG,配3300电池起飞重量1480克,推重比超过1:1

楼主:
台湾发过来的,70.12叶4S动平衡好的,,电池花牌14.8...260030C. 铂金100A,,图上的起落架根部好结实啊,,全金属的?,我2600电池会不会头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发过来的,70.12叶4S动平衡好的,,电池花牌14.8...260030C. 铂金100A,,图上的起落架根部好结实啊,,全 ...

2600不会头轻,我用2600和3300两种规格的电池都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发过来的,70.12叶4S动平衡好的,,电池花牌14.8...260030C. 铂金100A,,图上的起落架根部好结实啊,,全 ...

你用100A有点OVER了,我用电流表实测过,最大电流80A。铂金100A是可以承受130A电流的

楼主:
哎按了一下午,抠涵道位的时候,,手术刀掉下来,直接叉在小腿上,,拔出来血直流,哎,,

楼主:
也100A,试车温度也很高,,

网友:
70涵道可以放进去,把导流环拆掉就直接安装进去

网友:
其实固定翼有时候也比较烧钱

楼主:
金属的要刮点木片,吹称才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配的什么涵道,我用的蓝岱10叶金属涵道,4S 3000KV,装机前吹秤2.1KG,装机后吹秤1.6KG,配3300电池起 ...

啥电机这么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1200,
我用了金属涵道和全金属起落架,配3300 30C电池,起飞重量达到了1550克

网友B:
航域的飞机一流,起落架不入流,所以再好的飞机也会因为起落架不靠谱而卖不好,换飞翼的起落架吧,配在航域的飞机上就完美了,航域的起落架好看、贵、花哨、向真,就是不好用!!!